笔记本

楼主(2013-12-09):
hp cq40 机器掉电,之前机器不亮干的显卡,但是没用几天顾客反应机器死机。死机还好点现在直接掉电,郁闷啊  经检测一切正常 温度也不高   求救啊!help  help  奇怪的是用他内存开机直接掉电,换个新还能用一两个小时......... help help

网友:
内存插槽?
不了解情况纯属猜测

网友(2014-07-02):
我也遇到一台进系统一会就死机了,温度不高,搞得头大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那你干过显卡,先查显卡吧,不然再其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