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超磐手5P35+跑C1。

楼主(2013-12-09):
磐正超磐手5P35+跑C1。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DDR2条件主供电电感1.9V,RN负载供电0.9V,238pin3.3v,1pin0.9v,119/120 脚都有3.3V。内存条件应该都正常。bios刷过了。内存换过了。插槽刷干净了,还是跑C1。难道是北桥问题吗。

网友:
打过阻值吗

网友:
如果不插内存还是跑C1那百分百说明你那个主板和你那根内存不兼容,赶紧换一根内存试试,如果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的代码不一样你就想别的原因

网友:
io换个看看  外设有没有发热的

网友:
如果是那样   直接  GPU  不用考虑   电压正常   就做GPU

网友:
先刷个BIOS  在不行的话  那就是北桥芯片问题

网友:
c1是挡内存啊,要不换一条和原装一模一样的试试看,有没有可能内存插槽里面的金属片氧化或者掉了一个小小的你没发现哩···

网友:
是不是内存插槽坏了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么一块,是欧盟的黄色主板,也是跑到C1电压也是正常,

网友:
干北桥吧,应该就能好,手压是不行的,加焊看看

网友:
Yy.
这种板北桥虚焊的几率很渺小

网友:
你安装个显卡试试 看能亮吗
?    集成的北桥面大

网友:
赞成打一下数据和地址线的值看看,有可能是北桥空焊,前面一个师傅说得好,排除内存兼容问题后,这样的情况只能虑北桥了。

网友:
这个主板要上酷睿双核的U,不行就还是内存线路上的问题吧

网友:
你安装个显卡试试,看能亮吗 这种主板不装显卡,好像是跑C1

网友:
看看断线没有?

网友:
热风枪出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你桥的问题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一块板 电压都是正常的 也是跑c1    然后把板倒过来看  原来是内存插槽的一根线断了  焊好 Ok

网友:
看CMOS电池电量多少了

网友:
修过此问题,什么都搞了,最后准备报桥坏的时候用镊子刮刮俩曹,结果OK了

网友:
吹桥   吹桥

网友:
换个667频率的内存,或者533的试试,不行用假负载打阻值,说不定可以

网友:
手压北桥看是否能过内存,要是能够过就加焊北桥或者换

网友:
北桥加焊后没用,看来只能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