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0,开机显示,但一会儿就掉电。

楼主(2013-12-09):
富士通LH530,开机显示,但一会儿就掉电。拆机发现原来是风扇开始转一会儿,后来就不转了,热了就掉电了。换过风扇,刷过EC bios,涛声依旧。真没有思路了,不知道是啥原因,请问大侠这问题估计是啥情况啊?

网友:
温度检测有问题。

网友:
先处理好散热,换个CPU看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还是应按照图纸分析:看是哪里短路或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你可以看按温控电路热敏电阻有没有问题,CPU供电正常吗?每项供电的控制波形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温度很高吗  是不是铜管有问题啊  用手摸摸看

网友:
温度也不算很高啊掉电的时候,找了半天没有发现温控芯片,在图纸上发现几个和温度有关的信号,TEMP_ALERT#,H_THERM,CPUFAN#,这几个信号,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PCH发出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是IO发出的。

Fujitsu Lifebook LH530.pdf

网友:
就那么几句话很难理解的

网友:
还咋说啊,不知道咋弄啊?高手帮下忙啊,帮我弄好这个,谢了!

网友:
费那事干什么啊,实在不行改成长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