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 有几个坏道 装不上系统咋办

楼主(2013-12-09):
谁知道咋解决啊
笔记本

网友:
前面空着不分,把C盘分区往后移

网友:
MHDD修下应该能用,不行就把前面单独分出隐了

网友:
硬盘有坏道 如果很少的话,用mhdd屏蔽修复一下,或者像楼上说的 坏道在前面的话 分区后移一下,前面的不要分区。 不过有坏道的硬盘还是不要的好,数据丢了麻烦。

网友:
硬盘有坏道最好别用这个硬盘,无论你怎样分区,坏道还是存在的,这样的硬盘长时间的充电会把扇区都扫坏的,到时候你的资料就无法恢复的.

网友:
建议换硬盘 就算修复一下也不会用太久的 到时数据丢失了就麻烦大了

网友:
修不了 就告诉他换硬盘 万一数据丢失什么的 说不定还找你呢

网友:
硬盘有坏道最好更换硬盘,硬装装上系统,可能很快会出问题

网友:
1,把资料复制出来,换硬盘搞定
2,大概测测硬盘的坏道在哪,估算一下,然后分区把那边屏蔽掉。
3,实在想弄,把资料复制后准备低格。不然就只能按照第一种方法去弄。

网友:
装到最后一个分区去

网友:
换块硬盘吧。。我手上也有一块像你这样的硬盘,用MHDD修后还是不行,坏道没有了,可是还是做不上系统!

网友:
硬盘上如果没有重要数据,又不想换,可以直接用软件修复一下,掂量着用用。
如果有重要数据,还是建议把数据拷贝出来。然后换个新硬盘。千万不要想着先修修用用,硬盘有问题只会越来越差,不会好的。

网友:
直接换一个,不然这世界都不用再生产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