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盘刻录ghostXP装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3-12-09):
我用NERO11的刻录软件刻录了一张光盘,在设置光盘启动后,进入了安装界面后,直接点第一项“直接安装系统到C盘”发现没有反应。只能选进PE后,找到光盘系统文件才能装上系统。请问是什么原因?是我的光盘没刻录好吗?
文件

网友:
是的,应该是没刻录成功。。

网友:
一般就整成PE下安装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