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XR-N855SA电源红灯闪炼问题

楼主(2013-12-09):
在修这个投影,按开机键后电源灯和LAMP灯都转绿灯,LAMP灯闪两下熄灭,之后POWER灯转红色并一直闪烁,不知是那里问题

网友:
那两图是电源和点灯一体板

网友:
灯泡亮没有

网友:
回楼上,没亮阿!等指导

网友:
换个灯泡试试,检查一下色轮

网友:
开机色轮有转动,电源有继电器吸合和释放过程,

网友(2014-06-19):
我的也是啊 电源灯和灯泡指示灯常亮红 按开关没任何反应

网友(2014-07-21):
我的是电源收灯绿色的闪9下

网友(2014-12-14):
我也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你们的修好了吗?

网友(2015-02-01):
能修好,是一个电阻坏了 3欧的

网友(2015-03-11):
我的投影机于是这个故障,开机5秒钟后,电源灯闪烁。按其他键无任何反应。请问是电源板的上的3欧电阻吗?大概在那块?

网友(2016-03-17):
现遇到同机型同问题,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