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260不跑码一例

楼主(2013-12-09):
版号:S21II1 同行拿过来跟我说,"这机子之前是可以开机的,只是要按两次才可以开机.我以为是开关的问题,于是在开关接口上焊了两根线..结果不跑码了,怎么按开关都开不了机了...兄弟帮帮忙,客户现在很不满了,只要搞到开机了就行,按两下也没关系,到时开机了我直接给.客户..."
  接过机,不跑码应该跟开关扯什么关系呢,但还是看看吧,开关接口3.3v很稳定。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55不动了,没有任何跳变。
我修机有个习惯,只要是电流没有跳变的,我会先量下PLT_RST#。3.3很稳定。
H_CPURST#1.05v,就是不跑码。不知道同行还动了哪里。量下cpu供电电感的电压,咦,PL511电感两端有电压差一端为0.99v,另一端为1.05v
另一端PL509也是如此,会不会有问题啊,看下滤波电容
PC528,PC527这两个钽电容都是2.5v 820uf的电容,
台式机找到相同的电容换上,第一次触发0.55不动,然后掉电,掉下来了,我的天,不会吧,第二次触发电流竟然上到了0.72还有跳变,赶紧接外接试试,果然亮机,大喜。看来这神舟机上面的钽电容也会引起不跑码。再次万用表测量cpu电感,两边还是有电压差,这属于正常的。可是二次开机,看下无线网卡还插着呢,把无线网卡取了,竟然不跑码了,装上,按开关两次又可以跑码亮机。可以完成同行对我的期望了。打个电话问同行要不要继续搞,同行说客户不修了,只要还原故障就行了,但一定要开机。这样啊,其实二次开机对bios的怀疑很大,网上翻了个遍还是没找到bios,竟然这样,就免费帮同行修好,不过他以后也不敢瞎搞了,有机子都会拿过来给我修,这样互相帮助,岂不是更好么。
发此贴是为了想告诉大家3点
1.神舟S21II1上面两个白色的钽电容会引起不跑码
2.cpu电感有电压差是正常的,不必怀疑
3.这板子需插无线网卡才可以跑码亮机,我也觉得奇葩,但只能对它妥协
      附加:这几天好多高手都在纷纷发表自己的经验贴,大家多关注关注迅维网,肯定可以学到很多。觉得我的帖子对你们有点帮助的话,那就支持一下咯。

网友:
学习了。以前没有注意。以后要注意他了

网友:
查板思路不错  学习了

网友:
不插无线网卡不跑码的还没见到过  长经验了

网友:
我修过时钟坏的,不跑码的........学习了,,,,,,,,,,

网友:
是够奇葩的

网友:
楼主太给力,,,你真是细心啊

网友:
长知识了,神舟的板一般我都修的心烦

网友:
又学一招了,修到类似的也可参考啊

网友A:
现在是淡季了,所以有时间发帖了,而且冬季的机子一般坏的基本的通病少,所以修好才有点成就感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这款机器最后是完成修好了?还是很之前的现象一样?  如果全部修好,是刷的BIOS吗?

网友:
仔细看贴哦,我只是说bios的概率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淡季了,所以有时间发帖了,而且冬季的机子一般坏的基本的通病少,所以修好才有点成就感

是啊,这几天大家都很闲,都快回家过年了

网友:
神州的板 不插无线网卡可能会引起不跑码 下次注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会多了一点

网友:
我还没见过不上无线网卡不跑吗的

网友:
你怎么就怀疑电容坏了啊??我看都不合逻辑啊

网友:
帮助很大,感谢楼主!可惜加不了分了

网友:
那电容可不是胆电容,日本化工的PSC系列固态电容。台式机主板用的比较多。

网友:
遇到一台开关坏还会引起开机不显示的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不错

网友:
最烦这种问题了,修不开机了客户要你还原故障。还过做BGA我都会跟客户讲一下风险责任问题

网友:
既然有压差是正常的,这么说换CPU滤波电容换好是运气了?神舟的就起不插无线卡不跑马,确是奇葩。。。

网友:
论坛的帖子我一般都会看的!支持下!

网友:
神州的板就是设计奇特,

网友:
没看懂你是怎么怀疑是电容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
lz人品没的说的。。要是我们老大肯定想方设法捞好处。。要不就是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