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改WIN7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3-12-09):
今天遇到个客户要双系统不会搞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正式版安装盘直接装。看清楚了,不是GHOST版,另外,不要安装在一个分区里。先装WIN7再装win8,安装win8时不要格式化硬盘,不要动分区。选择和win7不同的分区就OK了。装好后,win8会有个启动选择的。

网友:
硬盘改MBR 然后装win8进去 win8设置完成后 找个win7的ISO  直接安装进F盘 重启OK

网友:
我也是遇见比较蛋疼

网友:
格掉重做,最好MSDN安装版,图省事GHO版也行

网友:
学习啦应该可以 的

网友:
双系统 不建议顾客弄啊!跟他说MBR和那个GUID不能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