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迪952的焊接台要怎么调节温度啊

楼主(2013-12-09):
我有一个焊接台温度好低拆芯片总是要拆很久感觉好浪费时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帮忙解决的办法呵呵

网友:
你焊台的图片都没有 我们都看不到有哪些旋钮和按键的  怎么给你判断以及提供建议 ?

网友:
可以找下说明书,百度一下,有没有调温插口?

网友:
高迪风枪要开到450度,风力4.,焊台看你使用锡条熔点,一般我是开到28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