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2不充电也不放电怎么修?

楼主(2013-12-09):
我拆开了看到一个场管,被上家直连了。。而且PF2被撬开了掉件了。。估计是原装电池是坏的,但是上家就开机问题直接改了去了保护,吧电池的保险给撬开了。。起到电池不串扰过来主板的作用,现在客户说换了电池也不充电不放电,其实早就给上家改了,所以把保险加回去还得把他改的电路改回去,再检查上家修的第一个问题。。。所以特意来求救

网友:
求救什么?你把连锡的去掉,在看看是P管还是N管。应该是P管。保险也换个,然后修充电电路

网友:
最后师父搞好了。。两个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