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HD4825-3整流模块无输出

楼主(2013-12-09):
一块艾默生HD4825-3整流模块,输出48V 25A,现在没有输出。
经检查,PFC电路没有问题,开关管上的电压有420V正常,原因为控制小板问题,无驱动脉冲。
PWM集成块SG3525各脚电压和正常的模块对比,基本上都正常,除了8脚没有电压,8脚所接的软启动电容也是没有短路。正常工作时,8脚应当有4.8V左右的高电平。10脚保护电路也是正常的,0V。集成块换个,确认是好的。
请教各位同行,这是哪里问题?为什么8脚电压出不来?

网友:
先查下pwm的供电电路。

网友:
供电电路是正常的。
最新进展,正常的模块SG3525的第2脚有0.4V左右的电压,而这个为0。
查了下,TL082第7脚输出为0

网友:
          检查锯齿波电路RC,振荡电路不工作也就谈不上软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