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080VM 液晶 故障点不亮

楼主(2013-12-09):
如题 已经更好了个新的电源板 驱动板没有换 应该是它的问题吧 (自己家的液晶)
点不亮

网友:
说的不详细;,,,就挨个换吧,,,,二代的表现。。。

网友:
这液晶 点不亮

网友:
手上有配件,那就挨个代换确认。

网友:
看按键有没问题咯,不行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这样说的不清楚

网友:
点不亮?还是按开关没反映

网友:
表述不清晰呀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你确定你修好了

网友:
不知说的是什么

网友:
楼主说详细一点吧 电源板上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高压板都换了还留着驱动板干嘛

网友:
楼主意思是电源板换了还不亮,应该是驱动板上的问题了。估计程序或者驱动板上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先试试吧 试好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