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寸灯管坏了 没有灯管怎么修

楼主(2013-12-09):
今天收到同行送来的, HSD250MUW2-A00的屏 液晶交一个就暗屏了,  四个灯管有一个红了,有没有什么办法 不换灯管也能修亮就行,,手里真没有24.5寸的灯管,最大的才22,我换灯管才换过一次,,不敢下手

网友:
24.5这个尺寸稍微有点特殊 ...看TB能不能找到这个尺寸的灯管..找不到的话.找24寸的灯管换上.勉强应该也能行..在不行.就只让它亮2灯..只是亮度会低很多

网友:
你用一个1K-10K的电阻做负载屏掉那个坏灯管试一下,如果不行可以改一个双灯的高压板上去。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个 加电阻的方法

网友:
换双灯高压条

网友:
改成双灯的高压条了

网友:
改成双灯的高压板试试

网友:
可以试下,去高压保护,(之前遇到过这样修显示器,坏灯管不用,在屏外面接一个好灯管,把灯管用黑胶布包起来的)

网友:
哈哈    还是用我的方法吧, 用一根短一点的灯管焊上连接线,,,在外面套上热塑管(隔光),想办法固定在屏后面,不要被其他东西亚老,保证OK  又省时间, 坏一根灯管 我基本都这么干

网友:
用22的灯管上去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一根, 用一根短的没事。

网友:
改成双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