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12-09):
     联想笔记本  开机无显示    ,    但是按F1到F9   又有显示了,    进BIOS里只有Main    一个选项   这个应该是要刷BIOS吧。     求解

网友:
刷一下吧
联想机子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恶心的联想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试一试

网友:
.。谢谢,,各位。。      我已经搞定了       是触控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