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盘维修,求助高手帮忙,小白求助

楼主(2013-12-09):
希捷盘  用MHDD检测是显示一直在忙,认不到盘,然后用效率源接入,断电通电,如图: 然后什么指令都不能用,CTRL+Z没反应,硬盘会转,求高手指点。

网友:
刚出现SATA的时候,就按下 CTRL+Z,进入指令以后,再检测。

网友:
不行啊  罗工      按什么指令都没反应的

网友:
你这个看指令都认盘了啦,怎么会到不了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