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X电源详细分解图,

楼主(2013-12-09):
求ATX电源详细分解图,比如说整流是由哪几个元器件组成,求带图

网友A:
工作原理简述:
    220V交流电经过第一、二级EMI滤波后变成较纯净的50Hz交流电,经全桥整流和滤波后输出300V的直流电压。300V直流电压同时加到主开关管、主开关变压器、待机电源开关管、待机电源开关变压器。由于此时主开关管没有开关信号,处于截止状态,因此主电源开关变压器上没有电压输出,图中的-12V、+12V、-5V、+5V、+3.3V电压均没有电压输出。
    300V直流电加到待机电源开关管和待机电源开关变压器后,由于待机电源开关管被设计成自激式振荡方式,待机电源开关管立即开始工作,在待机电源开关变压器的次级上输出二组交流电压,经整流滤波后,输出+5VSB和+22V电压,+22V电压是专为电源内部主控IC供电的。
    +5VSB电压为待机电压,输出到主板上。当按动机箱的Power键后,主板向电源发出开机信号,此时,绿色线处于低电平,IC内部的振荡电路立即启动,产生脉冲信号,经推动管放大后,脉冲信号经推动变压器加到主开关管的基极,使主开关管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主开关变压器输出各组电压,经整流、滤波和稳压后,得到各组直流电压。当IC检测到各组电压正常后,输出P.G信号。

    保护电路原理简述:
    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当IC检测到负载处于:短路、过流、过压、欠压、过载等状态时,IC内部发出信号,使内部的振荡停止,主开关管因没有脉冲信而停止工作。从而达到保护电源的目的。

好东西啊。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够详细的

网友:
讲解的真好,现在遇到主动式PFC,还搞不清楚怎么个启动过程

网友:
讲的很详细

网友:
谢谢老师了。对我以后很有用。

网友:
讲的真好,看懂了谢谢。

网友:
这个讲得简单明了啊,适合我们这些0基础初学者

网友:
讲得好详细呀,初学者的福音

网友:
老师谢谢,你讲的很有用

网友:
讲的太好了,简单易懂

网友B(2014-01-10):
300V直流电压同时加到主开关管、主开关变压器.----------这个说法我认为有点欠妥,大家都知道直流电是不能变压的,而且就是看线路图300V直流电也和主变压器没通路,个人观点,不知对否?希指正。

网友(点评):
建议看看 开关管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300V直流电压同时加到主开关管、主开关变压器.----------这个说法我认为有点欠妥,大家都知道直流电是不能 ...

可能我的表达有问题,我的意思是直流电不能直接作用于主变压器,开关管当然是通过的直流电,而且就是他把直流电变为脉冲交流电加到主变压器上的。

网友:
最佳答案很清楚,我们也得点福利啊,楼主

网友(2014-02-09):
理论有了,还要多修才能成为高手

网友:
最好有视频讲解,

网友:
讲得很祥细了,谢谢

网友:
电源维修起来还是稍有些危险哦   同学们一定小心

网友(2014-03-14):
我已经被电过几次了  谢谢资料

网友:
学习了 一切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原理简述:
    220V交流电经过第一、二级EMI滤波后变成较纯净的50Hz交流电,经全桥整流和滤波 ...

说的太好了,犹如醍醐灌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的表达有问题,我的意思是直流电不能直接作用于主变压器,开关管当然是通过的直流电,而且就是他把 ...

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瞬变 当正向电流增大时 感会 产生一个反向的一个感应电流 (感应电动势 这也是要设置吸尖峰回路的原因)也就是说 开关变压器虽然供的是直流 实际在电感内是有两个方向的电流

网友:
不错啊,基本都这样了

网友:
我还在看刘坚强的学习视频,非常好,这个视频。

网友:
讲的好,对我们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