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奇怪故障,高手请进

楼主(2013-12-09):
接到一E420,刚拿来时是一接适配器就暗屏,用电池没事,但他没装显卡驱动,后来我把开关拆了,用镊子短接,能正常了,现在的故障变成了,一装显卡驱动就暗屏,禁用显卡的话就黑屏,不知道怎么查了,难道是显卡坏了吗,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不行 先做个系统试试 不排除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板。。。。我有卖。

网友:
显卡驱动版本不对   装老版本的试试

网友:
加焊下显卡就OK了,呵呵,显卡问题

网友:
高手都到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