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A55V机器进水维修一例,很简单但是修友们看来少走弯路

楼主(2013-12-09):
关于华硕A55V机器进水维修一例,很简单但是修友们看来少走弯路
今天来了台华硕A55V,进水了 不开机,报价后拆机,看见主板开机芯片是it8517e,

附近都腐蚀白了,再看主板别处还算完好,没有修过及腐蚀的痕迹,用洗板水和牙

刷弄干净,看开机芯片焊盘还行吧,怕主板进水未彻底干,就放在bga焊台上70-80

度烘干了15分钟,裸板用可调电源开机测试,不开机,测工作条件都有,怀疑是

it8517e坏,换了个还是一样,后来看虽然有0.04待机,但我测有5v没3.3v,这时想

到戴尔、东芝、索尼必须是原装适配器才开机,我就从他要适配器,一看适配器是四方的,插上果然亮机,装上拷机2小时没事,客户交钱拿走!

网友:
进水后没开过机的通常洗板水清洗晾干就没事。

网友:
进水的先别急着通电,烘干了在排除短路通电

网友:
学习了.但是这样好麻烦啊.适配器要用原装的

网友:
进水机  一般都是用洗板水刷一下就好的

网友:
这是华硕什么时期的笔记本啊,一般是都是通用的那种电源接口,怎么会是四方的?》

网友:
我最怕华硕了,没编号 你挺厉害

网友:
你说的是适配器是四方的,接口还是圆的吧,没听说过华硕还认原装的,DELL和HP是因为适配器带有识别电压才认原装的,华硕是为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