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a3 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同时用

楼主(2013-12-09):
快过年了,都没什么人了,好不容易来了个机,acer za3   拆开,先插电池后上电源,正常,先上电池后上电源,大电流,  打开图,找到dc#,电池下为3.3 卸下pq25, 插上电源,dc#1秒后为低,正常充电 信号没有问题,量到pq24时候,控制怎么没电压,不对,就在我短接pq2  1 6 脚的时候,啪的一声,还有火花,不对啊,大短, 量pq24  4脚对地了,量pc16 好的,再看两电阻,尼玛,下边电阻变成保险了, 换成两472电阻,OK ,

网友:
先插电池后上电源,正常,先上电池后上电源,大电流  不一样么  后面应该是先上电源在上电池么,那样的情况应该也很少

网友:
充电切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问题还没有碰到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