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里有联想S10-2的图纸

楼主(2013-12-09):
谁手里有联想S10-2的图纸 板号LA-5071P 我的邮箱是shlyydt@163.com,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到处找图

网友:
这板子 不是 一百左右一个吗   值得修吗

网友:
呵呵就是练手

网友A(2015-07-01):
我也想要一份,今天修到一台开机不显,0.6A左右电流,后面发现USB接口的电容短路,换了个就显示了,但是档在LOGO处,拆掉硬盘就能下去了,换了个硬盘也不行,头疼中。。。。

网友(2015-08-07):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要一份,今天修到一台开机不显,0.6A左右电流,后面发现USB接口的电容短路,换了个就显示了,但是档 ...

南桥有问题了吧?

网友:
是硬盘接口的2个电容坏了,换上就OK了,换上要不行话,就只有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