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 跑码D0

楼主(2013-12-09):
有一块华硕的P5KPL SE ,故障现象有时能亮跑码正常,有时跑码D0。   现在是跑码D0, 已经刷了 6个版本BIOS。  换了南桥。换了部分822,做了北桥。  还是跑D0。     因为之前能亮,不知道是哪个信号线有问题。   用带灯负载,开机显示,DPRI指示灯不亮,LINT1 等也是灭的。其它灯亮。      求高手们给个维修思路!   没图纸,而且板上没有原件标号!

网友:
这块板最爱时钟虚焊

网友:
按开机时序查

网友A:
这板子好像是在内存插槽哪里有个822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好像是在内存插槽哪里有个822容易坏

能给大概圈个位置,我看看我换没换!

网友:
灯座有吗??

网友:
当然有了。开机后DPRI 那个灯就灭了。

网友B:
应该是822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822的问题~…………~…………!

有图给圈个位置呗

网友D:
do的话,我习惯先换IO。。。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图给圈个位置呗

12V供电附近的,你看看有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供电附近的,你看看有没有呀

CPU 供电12V附近没有82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o的话,我习惯先换IO。。。

以为之前,就是有时候能亮,只要跑过D0,一切就正常了。 现在不敢乱拆换了。 主要是看看,测量哪里能证明哪一块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为之前,就是有时候能亮,只要跑过D0,一切就正常了。 现在不敢乱拆换了。 主要是看看,测量哪里能证明 ...

先刷刷CPU座,再换IO,有的华硕板子,不插内存也会跑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