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问题

楼主(2013-12-09):
本人新手,不懂好些电路 我想咨询一下:笔记本充电问题 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除了电源坏 充电ic有问题 和ec会有关系么?

网友:
没关系的 就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EC只是起到电池电量低检测作用

网友A:
检查不到电池,就有可能跟EC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不到电池,就有可能跟EC有关系

检测部到电池?在什么地方能看到检测不到电池呢?我测电池引脚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充电.......

网友B:
和 EC有关系的,EC通过I2C总线检查电池电量 温度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 EC有关系的,EC通过I2C总线检查电池电量 温度等,

那如果电池引脚电压正常还不充电 说明ec没有检测到电池呗?

网友:
哈哈  终于搞定了 是EC的问题哦  但是不知道ec对电池到底起着什么作用 但结果是 充电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