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1211n 偶尔触发掉电

楼主(2013-12-09):
一发帖是比较费事的,二是文采不太好,所以很少发帖,也修到过很多意想不到,而又经典的故障,想起来没有发到网上,真是有点可惜啊,言归正转。分享下我修这个小日本的机器的经过吧。
   机器型号:PCG-51211N
   主板  号:MBX-216
   i3的CPU,集显,此机器是个返修机,来时不亮,清了下灰就亮了,顺便测试了下,就送给客户了,可惜没用到两星期就发回来了。故障就是,正常时测两个小时都没事,不正常时,一按开机键,电流马上由0.52掉到0.00,不断重起,不断掉电。心里凉了半截,我最怕修不稳定的或是偶尔掉电的机器,无从下手啊,之前修到过好几台小日本的都是偶尔掉电的,最后都退给客户了。这返修的机器不管怎么样也要绞尽脑汁修下啊,到手的钱不能轻易的送回去啊。
  到强大的迅维网下了个图纸,看了下,在反复掉电的情况测量了下各电压,

在掉电时发现5VSUS有好多次测量都是2.3V或是3.0V,我以为不正常,干脆把那个PQ10与PQ13都换了,再开机试,试了N次,都OK。心中窃喜,以为好了,装好,再一试跟以前一样偶尔掉电,我的个天啊,这不是坑爹吗,又拆机。因为掉电太快,很难测到故障在哪。我想干脆亮机正常时测下,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异常情况,先供电,都正常,再时钟也很正常,再测复位,无线网卡的那个22脚,一测到这,心中大喜,只有2.1V,竟然还能亮机,不可思议,终于找到问题了,复位偏低。

我想是不是被拉低的呢,于是拆了网卡,折了SD卡管理芯片,还拆了其它,只要PLTRSR#到的几个东西都拆了,还是偏低。看图纸,PLTRSST#也到U3与U6

把U3换了,一样,接着把U6拆了直接第一脚连着4脚,看图纸应该两种设计,不用U6时可以直接用0欧的R193.开机,复位变为3.3,装机测试了一天,再也没出现那种偶尔掉电的情况。
总结了一点,不稳定的机器不怕修不好,就是怕找不到故障点啊,有些不稳定的确实不好找到故障点。我想不管多么复杂的机器,只要淡定再淡定,总会多一些惊喜,多一些成功!
好了到此结束了我在迅维网的第一篇帖子,从没想过“精,荐,火”,只希望多一点下载分。

网友:
补充下,测量时U6的1脚2脚都是3.3V

网友:
嗯,楼主思路不错啊。。。多了一点维修掉电的经验了

网友:
分析的 好  学习了

网友:
很不错  谢谢 学习记心了

网友:
R193好像是门ic的反馈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有时亮有时不亮的机子,SONY就是麻烦。

网友:
楼主 我有一次也是你这样连的 但不是这机器 开始没问题后来一段时间直接烧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2-06-30):
不稳定的机器不怕修不好,就是怕找不到故障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