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公一出-必输精品之三星NP300E4A 重启不亮,电流掉到0.3左右通病。

楼主(2013-12-09):
   机器型号:NP300E4A
   板号:      BA41-01666A

   症状:接手2台一模一样症状的公司机器。表现为:偶尔可以点亮,然后重启或者是任何形式的断电之后上电电流跑到0.8几无跳变,等待半分钟左右掉到0.3左右(全部是裸板电流),接着再上到0.8几,这样反复几次(中间有可能电流会上起来,然后亮机,但是断电之后有会反复上面的动作)。而且这个过程显卡供电会跟着掉下起来掉下起来。

  经过反复的检查(怀疑过南桥,显卡,显卡供电,EC等。中间过程就不废话了。),最终刷BIOS解决。

  虽然现在看起来维修很简单就刷个BIOS,但是我不说出来的话,估计很多朋友会跟我这次一样维修起来要走很多弯路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多加点分吧。也别枉费我打了半天的字了。

最后上主板图,主要是太忙,中间好多环节就没去拍照。希望理解,大家需要知道的是结果,而不是繁花。

网友:
我也维修过  没有维修好  换主板

网友:
  很多的机子  刷个BIOS 就好了

网友:
原来这样啊,知道啦

网友:
刷个bios就好的,有必要搞的这么复杂啊,发帖比修板难多了啊

网友:
刷bios  就解决了  !!! 遇到机器没思路 就先刷个bios看看 也不尝是一种思路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真是容易坏啊,不过楼主真是一个好人,下次不用我们走弯路了。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真是容易坏啊,不过楼主真是一个好人,下次不用我们走弯路

网友A:
楼主可不可以把BIOS上传一下呢,十分感谢

网友:
就是楼上应该顺便附上BIOS才对,一般能亮的机器确认很少怀疑BIOS,下次碰到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
不错,学习了,到时候肯定有用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谢谢 LZ

网友:
能显还是bios吗

网友:
维修就要先易后难啊

网友B:
呵呵楼主不错,这情况真心不会怀疑BIOS,那得走多少湾道

网友:
过程相当复杂   最后想到BIOS也是无奈之举     楼主无私

网友:
楼主,你讲解这么多还以为你会上传BIOS呢,这有点可惜啊。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先刷刷试试

网友:
现在的机器  BIOS 坑死人。。。遇到奇怪现象的,都要先搞BIOS。。  切记。。。

网友C:
我要是版主我就得扣你分。不说的详细,你怎么知道什么情况下才去刷BIOS能好吗?难道你是不管什么情况都去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不可以把BIOS上传一下呢,十分感谢

bios 论坛里已经有了,我用的就是论坛里的。分三个压缩卷的。你搜索下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不错,这情况真心不会怀疑BIOS,那得走多少湾道

我都修多少年本子了,所以啊,通病就要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本子我就走了好多弯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要是版主我就得扣你分。不说的详细,你怎么知道什么情况下才去刷BIOS能好吗?难道你是不管什么情况都去 ...

就你厉害了,我是笔记本显示屏坏了,硬盘坏了也会去刷bios

网友(点评):
还学员,怎么就一点都不知道虚心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你厉害了,我是笔记本显示屏坏了,硬盘坏了也会去刷bios

虚心点。淡定点。别老是抨击别人的帖子,记住打字要磨手指头的。

网友:
没有发现BIOS在哪,传上分享一下。

网友:
看帖子是一下子修好了,但要是自己摸索可能就要绕一个大弯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