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 acer 4738G i5

楼主(2013-12-09):
今天接一台 acer  4738G   i5的机器,接上电源是短路的,我把主板拆开了,我心里想着肯定是19v短路了,我就看了一遍主板的19v电容,看有没有烧过,我看完了,没有烧过的,我就用万能表量19v的电容看有没有短路,量了19v的电容也没有短路,我想这块主板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了,我就找了一份图纸来看,我看了一段时间的图纸,查了一下主板的电路,也没有查出是哪里的问题,最后我就不看图纸了,就用用万能来量主板哪里有短路,后来我量到了3v5v隔壁电容有短路,我就用我的老方法烧鸡大法 来修,我先用电源的一条正线接地,在用一条地线接短路的电容的正极,然后呢我就把电源的电压调到0.00v,就慢慢把电压调大,我调到了2v,就用手来摸短路的地方看有没有发热。我把主板全部摸过了,还没有摸出哪里有发热的,我又把电压调大了调到4v了,                                                                                                    就像我把电压调到这么多,然后呢我就用手摸,我摸到了3v5v的芯片发热了,我就把芯片换拆下来了,就没有短路了  。
我把这个芯片换了,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以后你们遇到了这种问题呢,那你们就查一查有没有短路的,查到短路 的就用 烧鸡大法就可以修好了,这种方法比较好用的                                                                                                    显示了                                                                                                    谢谢你们帮我加加分   赞一个    ????????????????

网友:
烧鸡确实好用

网友:
3v5v”隔离电容“,没这说法吧

网友A:
应该就是3V或者5v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3V或者5v有短路吧

芯片短路坏了

网友:
谢谢你们下载这个图纸看看

网友B:
鼓励鼓励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励鼓励    加油

希望你们帮我赞一下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用电源表插头插上,调成0v然后慢慢加电压,边加电压边摸芯片很快就能找到。不用搞的正极接地,负极接电容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用电源表插头插上,调成0v然后慢慢加电压,边加电压边摸芯片很快就能找到。不用搞的正极 ...

这个方法我也试过了,但是烧不出来,只好这样烧鸡大法才可以

网友D:
烧鸡大法就是好呀,见哪里冒烟就修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大法就是好呀,见哪里冒烟就修哪里

恩    谢谢你,其实这个方法也是很简单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上!顶上!

帮我赞一下

网友F:
不是应该负线接地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应该负线接地的吗?

我这样接,容易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厉害啊。

其实也没什么厉害不厉害的

网友:
遇到大短或者小短的~最簡易的方式用目視的!!
沒有元件故障或者燒毀的話~再用燒雞的方式!!
說真的百試百中~除非有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样接,容易烧出来
能解释下原因吗

网友:
楼主 这个方法我没有学过,你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2014-07-10):
烧鸡有风险 维修需谨慎啊 对我们这些来说 还部懂烧鸡。技穷 ,吃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