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E40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楼主(2013-12-09):
前几天接的联想E40了,二修机,起初是无待机,现在待机那块修好了,接屏不亮,背光也没有,外切能亮,花屏,这台机器是AMD的,显卡是0774009,把显卡拔下来重新植球了还是老样子,感觉是显卡问题,要换,但是又怕是显存问题,论坛朋友帮看下呗,看看是显卡还是显存

网友:
换显卡啊

网友:
显存问题大 重做显卡后做显存 大部分ok

网友:
两位朋友一个说显卡一个说显存,纠结啊。。。。。。。

网友:
四个显存,还有黑胶,就怕搞完后不是白忙活了

网友:
你那应该是缓存的问题

网友:
先干显卡  后搞显存

网友:
加焊下北桥

网友:
这种情况显存坏的机率大一些哦,黑胶有点难搞。。当心!

网友:
应该是显存,要换才得,很难搞哦

网友A:
换了显卡芯片在看,如果还花就是显存了。

网友:
显存,修到过同样问题的,内接不显,外接也是这样花

网友:
这个是显存问题,显存坏的几率大,保险的搞法是全换了4颗显存。

网友:
就是显存 换了就好了  我也是

网友B:
用软件检测一下,是哪一颗显存,没有软件吗,就打值了,供电正常,地址数据线阻值又正常,显存坏的可能性就不大,桥、CPU怀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BIOS应该早已排除了吧

网友:
哇,让我想到了梅趋克斯,这不就黑客帝国的截图嘛。楼主不错啊,玩得懂计算机的源代码。
直接干显卡OK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如果说显存坏,还不如说是显存缺供电,除非四个显存同时坏。建议先排除显卡,加焊不行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C:
换了是我,我会先重植显卡的,因为从图上看,字符都是完整的,感觉不太像显存。但重值后没好,就不知道了,希望楼主搞定后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显卡显存论坛上也没有一至的答案,看来没有捷径啊,显存我看了下没有冒球,还是先干显卡吧,毕竟显卡一个显存四个啊,我感觉显卡可能大些,经验不足是硬伤啊。。。。查出来什么问题给大家分享下,就当积累经验吧

网友:
E40通病啊。。  显卡或显存。   还都是黑胶。。   LZ要谨慎

网友:
要不是黑胶的话我早就干了,就是因为黑胶才求助的,显卡胶取过了,先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是我,我会先重植显卡的,因为从图上看,字符都是完整的,感觉不太像显存。但重值后没好,就不知道了, ...

恩,搞好了结果发上来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显卡芯片在看,如果还花就是显存了。

只能如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检测一下,是哪一颗显存,没有软件吗,就打值了,供电正常,地址数据线阻值又正常,显存坏的可能性就 ...

软件???有什么软件可以测哪个显存坏了吗?什么软件?怎样操作?

网友:
这个机器  基本先搞显卡再干显存

网友:
显存问题的几率大

网友:
先换显卡,不行从做显存

网友:
E40的显存貌似只有上面的两颗打黑胶,下面的两颗不用管,要我处理,肯定是先把显存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有什么软件可以测哪个显存坏了吗?什么软件?怎样操作?

显卡测试程序呀,叫MATS,有这个程序直接在DOS下输入MATS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软件???有什么软件可以测哪个显存坏了吗?什么软件?怎样操作?

测出是哪颗显存有问题,然后将那颗显存的数据地址线打一下值,最终判断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否则盲目加焊显卡后如果情况只是好转了,那么究竟是没有加焊好还是显存也有问题呢?还是要上测试程序加以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软件???有什么软件可以测哪个显存坏了吗?什么软件?怎样操作?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0357-1-1.html

网友:
屏线,打对地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
不然,重做显存试一下

网友:
现不行的话,再看下其它的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点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点,重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出是哪颗显存有问题,然后将那颗显存的数据地址线打一下值,最终判断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否则盲目 ...

额,非常感谢,明天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0357-1-1.html

这是测试软件下载地址吗?

网友B:
以前有的,刚刚我找不到了

网友B:
你有网盘吗,是什么盘,要么传个你,不过这可能违规,是别人分享个我的,说未征得月饼老师的允许不能随便外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的,刚刚我找不到了

这么晚了还在线啊,呵呵,请问现在还有其他下载地址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有网盘吗,是什么盘,要么传个你,不过这可能违规,是别人分享个我的,说未征得月饼老师的允许不能随便外 ...

我有网盘,百度云的,账号是18658329830@163.com,我不知道这违规不,你看吧,不管传不传都要谢谢你,呵呵

网友:
没有呀,记得以前有的,找不到了,可能被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网盘,百度云的,账号是,我不知道这违规不,你看吧,不管传不传都要谢谢你,呵呵

看到吗,要不加我qq1361379104

网友:
没有啊,我加你QQ吧

网友:
不好说,先加显卡,不行再显存吧,毕竟显存是四个

网友:
取显卡的时候还掉点啦,先看看有没有掉点,显存有没有冒珠,再考虑换显卡,不行再换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