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开机提示0271,然后有一把锁出现

楼主(2013-12-09):
联想X200开机提示 0271: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然后有一把锁出现提示。这个开机密码怎么搞?哪位大侠能指点下不?
开机密码

网友:
百度下啊,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有BIOS密码!!!!

网友:
写过bios就没有密码了

网友:
重新刷BIOS就OK了

网友:
主板上面找到一个24RO8(八个脚的),请问这个是安全密码芯片还是BIOS芯片?求指点

网友:
CMOS电池有3.1V,应该正常吧。将CMOS电池拔掉,试过,也不行

网友:
应该是BIOS 有密码

网友:
有bios 密码,要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