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连接主机掉电,终于搞定

楼主(2013-12-09):
一台杂牌显示器,很神经有时开一天没事,第二天就不行了。故障为不插主机一切正常,只要vga线插到主机上显示器就掉电,按显示器开关闪一下就又灭,拔掉线按开关就又亮了出现无信号的图片,再插问题反复。折腾了半个月了,上面的电容全部换完了问题还是老样子。量量供电管一切都是好的,想想是不是插线功率不够才掉电了,怎么加大功率呢,想到了100uf  450v这个大电容。没有比这容量还大的了,干脆找了两个一样的电容给并联到一块焊到主板上开机测试竟然神奇的好了,用了5天了没有再出现老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好好学习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好题材 谢谢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