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x/53c 插上无线网卡logo处死机

楼主(2013-12-09):
开机到logo的地方就死机,拔下无线网卡正常开机。换了好几个网卡。确定网卡是好的、。插槽也清理过,电压都正常。那位大神帮忙下。

网友:
测下槽子上的信号,供电时钟复位帧周期信号。

网友:
应该是挑网卡吧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一个这种情况一模一样的机机。。南桥我都换了,什么都搞了,没搞定。。
后来加USB网卡。。。
查电路图发现,无线网卡是由北桥控制的。。我唯独北桥没搞, 你可以试下。。关注你的结果。。。

网友:
是到win 读条处死机

网友:
滚动条那里就是读取外设时候。。。。。
只是给个建议,,因为我也没证实过。。

网友:
不行啊,求大神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