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189多个小故障修复

楼主(2013-12-09):
Mbx-189多故障修复
板是同行送来的,有时候不开机,有时能开机但是不显示,说是修过,听到这心凉了半截,不知道板被干成什么样了,自己技术又有限,唉,慢慢修吧。

插上适配器待机0.02,不触发,多拔插几次,待机有时0.015,这时可以触发,但是电流0.35掉电,电压明显不全,拆机吧,拿到裸板,很明显cpu供电管被修过,这个板是铁皮的,同行用普通的代替,线飞的那叫好看啊,全部烙铁伺候,干掉,换上新的铁皮。(没拍照,不好意思),目测bios也被刷过n次的样子。其余的倒是没怎么动过。

测各大电感阻值ok,再次插电源 ,待机0.022,多插拔几次,待机是0.015的时候可以触发,电流一路飘,显示,但是有显示无文字出现,不是白屏的那种,妹啊,还有问题,先修不触发吧。待机0.022的时候3v5v没有,开启电压都是alw_on,

ec 15脚发出

15脚电压无,看来问题出在ec的条件没满足,慢慢查,avccvdd ref 等电压全部有,(来自isl6236线性)85ec复位有3.3,适配器检测信号有,合盖开关有,该查条件都查了,正常,因为没有示波器,晶振没法查,(好想买个普源)直接换,还是不行,最后一招,拿掉bios芯片,妹的,焊盘都快被同行干掉了,看来刷的不少,小心翼翼的补上焊盘,在我们强大的迅维网上找个bios,迅速刷上,靠,还是一个鸟样有时待机0.022,有时0.015,有点郁闷,喝点咖啡去吧,一杯咖啡喝下去,灵感来了,换bios芯片,因为被干过好多次了,可能芯片不稳定,片选信号有时读取不到,(还是好想有个普源),料板上找一个2兆的bios,刷上,焊接,待机稳定了,0.015,每次都可以触发了,咖啡不是白喝的。现在下一个故障,有显示,没文字,这个故障算是索尼机子的特色了,有一排可以调试的开关,调试好了,可以显示,调试不好的话会屏暗,也会快进系统桌面的时候黑屏,(题外话哈)。调了许多次,发现有个开关挂了,找料板换上,调试好,开机显logo。此机修复。

附上好的bios  图纸都有就不发了

网友:
最后这个有显示没文字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厉害,我遇到一台,ALW_ON这个信号被拉低。。 现在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