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500 奇怪问题

楼主(2013-12-09):
今天碰到一台IBM T500 客户说是插U盘时电脑黑屏了,拆开机器发现U52明显烧坏了,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324424336\QQ\WinTemp\RichOle\6%]R9}`}586GV@L2N3W[NNV.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324424336\QQ\WinTemp\RichOle\6%]R9}`}586GV@L2N3W[NNV.jpg处理了一下芯片,用导线把2脚连到了USB的供电脚上,测试后正常了,USB也能正常使用。
  没想到第二天就出问题了,又说开不了机了。原先以为飞线导致的,就先把线除掉还是不行。最后发现拔下COMS电池后就能正常开机了,一插上就不行。我以为RTC电路出问题了,检查也没发现什么不对 就重新植了南桥,还是一样。最后把RTC的电容,二极管,晶振谐振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下一步准备换南桥。
  心理没底,请教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换了桥能好的几率有多大

网友:
先换了在说,好的几率百分之70

网友:
插上CMOS电池 这路信号就发不出来

网友:
感觉是没道理啊,RTC电路就这么简单,同样是3V 用电池的就不行?

网友:
换个coms电池试试,遇到一捣蛋的机器,它本身的纽扣电池有电,但是用它就是不行,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还有,难道不装纽扣电池不行吗,赚到钱就行,何必自寻烦恼

网友:
IBM机器越来越扯淡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将图纸发出来研究一下

网友:
拨掉COMS电池后 等它自动上电亮机后 再插上COMS电池 看能不能用 以前试过一台按这种方法搞定的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弄过,当时可以,开几次又不行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别忘告诉我们

网友:
刚上班,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