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点位图谁会用?

楼主(2013-12-09):
用过IBM的点位    只会用那种、   有的机器要这种点位    不会用。  头疼啊、、、   有人能教教吗? 比如怎么把板子反过来按什么键     查找某个芯片按什么键等等。。。。

网友:
在HELP哪里有详细的操作方法

网友:
是的,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

网友:
COMP 这个选项是查元件的 比如电容 电阻等

网友:
好的东西  收藏

黑着眼眶熬夜 -10 请勿多次灌水!!珍惜账号;远离灌水

网友:
好的东西  收藏

网友:
难道是按空格键翻页?

网友:
是的 就是按空格键 翻页

网友:
能查哪里到哪里吗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点位图工具了  华硕的和苹果的点位图工具才是真的不好用啊

网友:
呵呵 心情好我就说说吧!记好咯......按D查原件 按N查信号,空格翻页。。。可以同时输入3个原件查找。

网友:
这种图是怎么看的啊!?

网友:
这个 还真没用过

网友:
没见过 学习 一下楼主

学本本维修中 -10 严禁灌水

网友:
U显示所有元件 。L显示所有检测点。
1 O S :输入相关检测点可以快速找到板上相关的检测点及相连的元件
2 D :输入PDF上的电阻可以在点位图上快速找到相关的元件
3 C :输入元件及其引脚可以找到与其相连的相关元件
4 N: 输入信号定义可以找到板上此信号相连的相关元件
5 空格键:翻转
6  +_放大与缩小
7 R 旋转
8:另外这个点位图软件还可以预置视图的大小,我认为一般设为10就可以了。
9:还有一个技巧就是把鼠标放到相应的地方再按+号就可以放到到那一点上,注意不要点它,因为如果你找某一个信号的话本来信号找好了结果你用鼠标点虽然也可以放大但最后却不知道信号到哪 里去了。正确和方法是输入信号或元件引脚或检测点号然后查找找到后把鼠标放在那里然后按+放大找到它。

网友A:
楼主help那边已经解释清楚了,就是空格键翻页“page side”就是背面的意思这些英文要是你不知道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很清楚的,我第一次用的时候也是去help里面看,大学生墨水喝得多了些,英文跳出来自己就翻译出来了 哈哈,见笑,还有楼主要注意,有些点图用这些按键的时候你不能用你的输入法,就是说要把输入法调成英文美式的输入法,这样才能出来

网友:
恩。介绍的很清楚了。软件有HELP菜单,自己点开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help那边已经解释清楚了,就是空格键翻页“page side”就是背面的意思这些英文要是你不知道百度一下就知 ...

好的   谢谢、。。。  呵呵   文化低。。 没办法

网友:
没用过这软件给我人也发出来用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