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80-I3开机CPU风扇正常,进系统转速都是最大的

楼主(2013-12-09):
神舟K480-I3开机CPU风扇正常,进系统转速都是最大的,一直没停过,两分钟掉电,待机还是正常的,还可以再触发,U4的1脚和2脚都为正常的5V,,3脚1.5V,4脚为0.83V,进系统之后3脚慢慢的变为5V,4脚慢慢的变为3.3V,两分钟后掉电,各位帮忙分析一下U4这芯片,不知道能不能拆了不要了,还是EC活着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FAN1SIG和VFAN都是EC发出来的

网友:
不上风扇若不报错,可以去掉。既然手上有图纸把温控线路排查一遍

网友:
好的东西  收藏

网友:
刷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楼主将图纸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
是温控电路误动作啊

网友:
cpu 插拔一下啊

网友A:
进系统两分钟掉电,那你有没有用软件测试笔记本温度啊? 看看笔记本是因为温度掉电还是因为电路掉电。。。 另外是没次进系统都是两分钟掉电吗?

网友:
听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主要查VFAN的产生方式  它正常不会有3.3v那么高

网友:
神州不好修,如果cpu供电芯片是95831,独显机的话可考虑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我自己现在发帖的这个HP 4421 I3的机器和你问题一样的,只要装XP系统,滚动条那里风扇狂转几秒后掉电,掉电后也能触发,进BIOS不。进PE也是狂转,到PE桌面就慢慢的停下来了。我现在用WIN7,安装时不掉电,但是不能看网页上有大量的图片,一打开淘宝,风扇狂转,但是不掉。在别的机器装XP后再装这个机器,打好驱动,看看网页就会关机。现在用win7正常,CPU换了,内存换了,显卡加焊了,导热管也不是很热,但是风扇会狂转,win7下玩LOL卡卡的,玩DNF不卡,风扇狂转不掉电。我自己用的也没去研究,和你问题差不多。解决了说下哦。

网友:
FANPWR图上标了是1.6v的吗

网友:
上次遇到这情况,最后好像是把温控取了好的,

网友:
有波波没·抓温控 跟 S3电·看那个先掉

网友:
换个温控芯片试试

网友:
图纸发上来了,论坛其他地方也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两分钟掉电,那你有没有用软件测试笔记本温度啊? 看看笔记本是因为温度掉电还是因为电路掉电。。。  ...

温度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换了也不起作用

网友:
图纸发上来了,各位帮我看看那个地方出现问题比较大点

网友:
拆掉温控,把风扇该成长转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