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3-12-09):
有修电源的师傅吗?遇上了2个航嘉电源,一样的情况,5VSB正常,插上主板3。3V,也正常,可就是不触发,短接绿线和黑线又能触发。这是哪里坏了?

声明:主板是好的,换其他电源能触发。

网友:
触发后PSON时拉低到了多少?检查大电容以及负载部分的滤波电容是否鼓包?或沿着PSON线路追寻

网友:
更换待机5V电路的电容,芯片的供电电容和主开关管的50V小电解电容

网友:
可能是功率不够,带不起来吧

网友:
查一查power good信号产生电路,一般电源在300ms到500ms之间

网友:
更换待机5V电路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