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不出的 公共点大短路

楼主(2013-12-09):
HPCQ41 板号LA-4107 二修机,别人也拆了不少的电容。
上电出现5A大短路,只好在公共点烧机,但烧了半小时4.9A的电流3V电压都摸不出有发热的元件,真没头绪了。

烧鸡法不灵了,怎能么回事呀?

网友A:
没这么鬼异吧。。除非短路点直接对地,没地方发热,也就肯定不会有电容短路。。注意看有无异物。

网友B:
电容短的,拆吧,别烧了,注意烧断了线,你就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短的,拆吧,别烧了,注意烧断了线,你就修不好了

就是拆与公共点直连的电容?

网友:
有可能板层短路  摸摸pcb板的温度

网友:
仔细看看板子有无烧毁的元件.

网友:
PCB乱路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就是找不出哪里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鬼异吧。。除非短路点直接对地,没地方发热,也就肯定不会有电容短路。。注意看有无异物。

我现在就遇到过一个,全板没有发热的地方,我也在想是不是板层有地方直接对地短,但是这种短,板层不是会发热吗?但是就是哪里都不热。 。。。什么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你就断开公共点0欧的电阻,看保隔电路还是后继短,这个应该好修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遇到过一个,全板没有发热的地方,我也在想是不是板层有地方直接对地短,但是这种短,板层不是会 ...

如果短路点之间没有了阻值。。那是不会发热的。。。

网友:
电流小了,我有一个80A输出的电源,一般电流30A,10秒完事了。

网友(点评):
80A?这样烧你那主板还能用?

网友:
也可以用排除法一个一个的断开排查,这样就是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遇到过一个,全板没有发热的地方,我也在想是不是板层有地方直接对地短,但是这种短,板层不是会 ...

大短。5A电流烧鸡 都不热,只有主干路上的线路才能受到了这么大的电流,所以不热。。。重点查主干上的元件。。如果分支短路了。。是受不了这么大 电流的。就会发热的。

网友:
公共点烧鸡,,你要用19V  去烧,,,3V 烧不出的。

网友:
短路的修不少,有些是要拿5A电流才烧得出发热点,但还没有碰到烧不出来的!!

网友:
我建议你把CPU也拆了看一下是不是U的供电管击穿了吧!VIN一般大短的话2A左右的电流就算是板层短路也已经烫嘚不得了了!

网友:
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理,个人感觉楼主不妨先按15,16楼的说法试试、

网友:
二修机说不定是上一家直接焊接有短路
阻值基本为零,肯定是不发热的

网友:
是不是二修机啊 人为直接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80A什么概念烧水一会都开了

网友:
应该是直接短路了

网友:
这么大电流没把你电源烧坏吧

网友:
真的,我烧10秒,短路的电容就自动掉到桌子上了

网友:
这个还能修的好吗,

网友:
这样就不好修拉,慢慢的拆件慢慢的修吧

网友:
我专门做了个测微电阻的电路,特好用,还没有测不出的,

网友:
电源头烫不?

网友:
对地阻值为0的,完全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只能排除法。

网友(2014-06-18):
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主板没少穿好啊 不过电流表安数那么高修什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