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M885T-926 时钟 烫手 一般什么引起的

楼主(2013-12-09):
昂达 P45+/p43+

网友:
时钟通常是比较烫的,只要时钟输出正常,不短路就行了

网友:
看看是否有,短路地方,

网友:
机器是否能正常开机啊!故障是什么?待机是否被拉低?看看电源待机多少V?

网友:
不正常引起的烫手,多数情况是电压太高少数电流过大,电压太大的故障多些

网友:
如果是特别烫的 话 就肯定有短路

网友:
有些工作的时候就很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