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5S开机跑C0 4秒后熄掉然后再开再熄……

楼主(2013-12-09):
把CPU电源拔掉又不熄 了,CPU供电也正常,没有短路。这个板之前是不触发,这是之前发的帖: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5763-1-1.html

网友:
经过检测是橙色线3.3V短路了,3.3一般给哪些设备供电啊

网友:
看一下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A:
用可调电源加到3.3V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加到3.3V烧吧

北桥很烫,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