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案例二

楼主(2013-12-09):
案例一,华硕K40AB AMD平台无待机简单秒杀维修,打各大供电值都正常,全板看了下没人修过,公共点有电压,   打3VSUS与5VSUS待机无电压,用示波测3VSUS通电瞬间是这样的  峰峰值达到了4.24V然后保护,明显不对,再打5VSUS通电瞬间是这样的 ,峰峰值达到标准的5V后保护,说明保护与5VSUS无关,是3VSUS峰峰值过高引起5V也一起保护, 换3VSUS这边的几个虐波电容全换后故障修复

案例二,联想B460独显二修,无待机,不触发,机器是直接客户拿过来的,说是在XX笔记本维修店修过,修了1个多小时没修好,维修店要求留机等电话,客户不同意,必须要当天修好,说了只要当天修好,价钱不是问题,可以多给点,因为这客户要外出,听了这话后哥就来径了,就拆机看了下主板上家动过些什么元件,一看EC动过,BIOS动过,隔离管U50已烧焦, 把管拆了直接用导线把U50D极与S极连通,HM55有加焊过的痕迹,打了下各大供电值只有5VSUS值偏低,才18左右,其他对地值都正常,接5V电压烧机,电流到0.4几,全板到处摸,摸到U64发烫. 拆掉U64直接用导线把U64的2 6 7脚用导线连通,U11发烫, 拆掉U11,用导线把2 3 6 7 8脚用导线连通,用导线连通不影响使用,只是待机时USB就有供电,多耗点电而已,因为客户急就只能这样做了,再打5VSUS值已恢复正常,接上电源通电,待机3 5V还是没出来,测工作条件都正常,上管G极也没波,那就是芯片TPS51123坏了,用TPS51125代换,待机电压正常输出,按开关不触发,我晕,那么多问题,不触发的,我都喜喜欢先测PM_PWRBTN#来判断是EC这边还是桥那边引起不触发, 有高低高跳变, 看来不是EC引起,再测HM55的32.768KHZ也有 再测SLP S3和SLP S4都没抬高, 看来HM55也坏了,从料板上拆个重植上去电流可以上去了,看样子是可以亮机了,先报价450客户同意400大洋修, 电流到0.9几不显,测电CPU和VGFXCORE电压无,手摸ISL62881芯片发,换掉芯片U61 ,马上装机,亮机,来一张坏的元件全  装好机器后亮机 ,400就这么搞到手了

今天总共修了5台,其他的刷BIOS和做桥的就不发上来了,呵呵

网友(点评):
B460换桥不刷 BIOS软关机正常吗?

网友:
楼主一天 挣多少钱啊

网友:
你对笔记本真狠   手到钱来  我也要学学你这狠劲  嘿嘿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维修出头了

网友:
引用:(不触发的,我都喜喜欢先测PM_PWRBTN#来判断是EC这边还是桥那边引起不触 )                       是测EC发给南桥的PWRBTN#来判断是EC问题还是南桥问题  如果按下开关 EC的脚上能测到高低高 证明EC应该正常    (再测HM55的32.768KHZ也有 没抬高,看来HM55也坏了) 怎么看没有抬高的呢   望楼主 抽空回复下 O(∩_∩)O谢谢

wxf

网友A:
我说的是SLP信号没抬高,而不是32.768

5VSUS 这个信号电压应该也有给南桥提供待机工作使用的,5VSUS短路的话,有时候南桥也会发烫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确实判断准确快啊,第一张图可以看出有杂波。 我的示波器日立的100照的,平时就用它看看内存波形,看过你的帖子后我有两个冲动,第一个冲动就是想去你那里学习,第二个冲动就是我下定决心把示波器好好研究一下,不让它成为摆设。讯维真的是个好地方

wxf
去迅维学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一天修了5台啊,看着就眼热,呵呵;这一台修的思路清晰,一路斩杀,最后胜利,痛快淋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SLP信号没抬高,而不是32.768

你是说EC发出了PWRBTN# 而南桥没有发出SLP的信号 是吗 所以判断南桥挂了 重要一点是 上家还加焊过南桥

wx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EC发出了PWRBTN# 而南桥没有发出SLP的信号 是吗 所以判断南桥挂了 重要一点是 上家还加焊过南桥

恩,是的,上家有加焊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SLP信号没抬高,而不是32.768

楼主这里说的SLPS4信号 ,当机器按下开关触发后变为低电平后,一般是去开启内存供电的。

wxf

网友:
应该是的,这个信号按下开关触发后是变成低电平,开启相应后级负载供电的。

网友:
兄弟的帖含金量很高啊,呵呵,思路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里说的SLPS4信号 ,当机器按下开关触发后变为低电平后,一般是去开启内存供电的。

en  应该是按下开机键 EC发出了PWRBTN#信号 到SB  而南桥没有发出SLPS4信号吧 所以大概可以判断出是SB故障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里说的SLPS4信号 ,当机器按下开关触发后变为低电平后,一般是去开启内存供电的。

你的国理解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n  应该是按下开机键 EC发出了PWRBTN#信号 到SB  而南桥没有发出SLPS4信号吧 所以大概可以判断出是SB故障 ...

是的,如果南桥短路的话,一般这个SLPS4 信号是按下开关触发后不会被拉低开启内存供电的,也会引起机器跑码不过内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恩,是的,上家有加焊过

问下你示波器,调的模式是,正常触发,还是自动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你示波器,调的模式是,正常触发,还是自动触发

都可以的,只要信号触发源正常都都能检测到电压 波形变化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如果南桥短路的话,一般这个SLPS4 信号是按下开关触发后不会被拉低开启内存供电的,也会引起机器跑 ...

南桥发出的SLPS4不是高电平吗?

是的啊 , 如果E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的话,这个信号是不会被拉低的

网友E:
思路太清楚了,速度又快,这样修机的话,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楼主了

5分,羡慕死了

网友F:
坏了这么多 我估计在客户不同意放在店修后 上家来了个大电压点了几下

wxf

网友:
如果EC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的话 EC发给南桥的PWRBTN#信号 应该不会有跳变吧 从而判断是EC坏 或者条件为满足  不知对不?

网友:
客户不是说了钱不是问题,怎么要还价。。。希望楼主多发有关示波器的贴子,越详细越好!!!

网友:
楼主真是强大,什么时候分享你这一路走过来的维修经验和心得啊?

网友:
加不了分了。不然肯定要加分。这种好贴子!

网友:
修得厉害 生意又好 可以搞辆宝马了

网友:
真给力,楼主继续多发维案例帖

网友:
看讯维真是个好地方啊   人才多多   不知昌哥  还有在讯维吗

网友:
每次都从文哥的贴子中学到很多,谢谢分享

网友:
修第二台笔记本用了多久?看的很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坏了这么多 我估计在客户不同意放在店修后 上家来了个大电压点了几下

我这是这样想的

网友:
没什么可说的了,楼主到你这的机器90%的看来都能修好,太给力了

网友G:
看到坏件下面的本,楼主每修一台机器都做了维修记录吗?

wxf

网友:
不错啊,维修的思路还是上路了,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到坏件下面的本,楼主每修一台机器都做了维修记录吗?

好眼力,这也被你发现了

网友:
这贴看了,真的让人受益匪浅啊!楼主的技术相当NB。

网友:
这个B460坏了那么多地方,能知道LZ修好这个机器发了多长时间吗

wxf

网友:
楼主,你怎么判断3.3VS电压偏高是电容坏了呢?
能说清下是它滤波不良,还是有存在漏电才会影起这种波形,、
楼主示波器用的这么熟练,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太清楚了,速度又快,这样修机的话,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楼主了

LZ高手,维修真的历害佩服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楼主维修这么厉害啊,佩服羡慕

网友:
基地的学友还是相当厉害的呀,努力中

网友:
技术牛X的师傅!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很厉害。佩服啊...

网友:
感觉你修机器速度非常的快啊

网友:
很好,很强大,刚从讯维毕业,羡慕

网友:
楼主的作战效率高哇。

网友:
楼主真给力,加分

网友:
楼主真是秒杀啊!抓波也牛X,我都还不会抓呢?有什么诀窍吗?

网友:
超级佩服,我要是能修这一半水平就比较满意了,要不是高手,估计后来都不想弄了。这么多坏件

网友:
示波器对于疑难杂症的判断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我又学到些技巧了,加分

网友:
第二台应该是上家搞坏了好多件

网友:
排版好点,那就更好了,不错,那个二修机修的不错,楼主的示波器用得的很老练。。。

网友:
思路真的很条理清楚,楼主真牛

网友:
维修境界高啊

网友:
技术够厉害   联线很给力~~~

网友:
楼主一下分享两个案例,赞一个。

网友:
楼主厉害,我也想去迅维了

网友:
老师傅修机就是快、、我很佩服、、、我不会用示波器、、也很想去学习下、、就是没时间啊、、、

网友:
高手啊
波波真是好东西啊 可惜我不会用  也没有用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下楼主,不用示波器那你也能这么快判断出故障吗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真熟   可是我这里老板没买示波器 只能万用表伺候了  哎

网友:
楼主确实很厉害,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多发

网友:
神一样的技术啊  楼主

网友:
  思路敢不敢不这么清晰,   厉害。

网友:
楼主真牛不知道楼主在那里学的呢

网友:
你修了多久啊??这么厉害

网友:
有图,讲解清晰明了,真羡慕楼主的技术呀,什么时候能有楼主一半的技术就笑了。

网友H:
亲   你用的示波器什么型号?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亲   你用的示波器什么型号?

普源DS1102E

网友:
偶像啊,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