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一刀,修个机!

楼主(2013-12-09):
     接手SL400的机子,上电大电流。拆除后发现主板电池接口都烧的发黑了,在征得客户的同意后直接动手解剖,一番折腾,主板奇迹般的起死回生了。上图 = ,最后除了电池不能用,其他一切正常。客户满意,收钱后我也很满意。当然了,有了你们的赏分的话,我更满意了!

网友:
能赚到钱 就中  客户满意 自己也满意

网友:
这手术做的太专业了!再给它植个皮!

网友A:
牛逼啊   这样也可以搞好

网友:
技术很不错,好在里面没有线路

网友:
哇哇的  太神奇了啊!我好羡慕你啊!朋友可以交个好朋友没有啊?372383141我的QQ

网友:
SL400我修过两台都是公共点烧了,  想你一样把板割了就好了,   SL400好容易烧

网友:
还要连一根线吧,到IO的ACIN。

网友:
机器能亮,客户满意有钱收就行

网友:
还不错吧处理的

网友:
楼主你这么 暴力 收了多少银子啊

网友:
这手术做的太牛了

网友:
不管怎么修  修好就是高手

网友:
这样的话不 是变台式机了。

网友:
这机器怎么老烧这地方呢

网友:
这样交差 楼主太牛逼了

网友:
还不是很祥细呢,不过楼主是太牛了,什么时候我也来碰上一个,直接秒杀

网友:
技术杠杠滴。。

网友:
楼主割得有点宽哟。不过好了就好

网友:
不错   最主要是客户满意

网友:
佩服佩服,这样也行

网友:
技术高超,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 这刀很到位啊!厉害

网友:
有修到过公共点短了,是c壳压这电容,导致电容比较容易短,一短路还会烧主板

网友:
SL400 B+短路了吗

网友:
楼主运气好!还是顾客好说话,也接受没有电池用的结果,一般顾客都需要电池的。要不咱们就不用修不充电这个故障了!

网友:
是的,拆除短路就行,但是,如果你能把接改线到主板上就更牛了

网友:
运气真好呢!烧的地方 板层线少

网友:
300起收吧 这必须的  300都不收就没意思了

网友:
牛,没想到还可以这样整呀,见识了。。。。皆大欢喜

网友:
主板装在里面!看不到!高手!

网友:
楼主刀功了得啊,赞一个。

网友:
这样子是不是就没有隔离保护了?

网友:
割的不错呀!我也很好奇,割掉的没有别的电路?

网友:
楼主厉害,除了割掉外,还有飞线其他动作吗?

网友:
遗憾电池不能用,不完美

网友:
SL400的  做显卡也很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e430把?
SL400

网友:
直接切掉就行了吗??新手不明白……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 !这手术做的

网友:
确实不简单,LZ怎么收费的?看看这个行情现在有多大差距?

网友:
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还是你厉害啊 我上次碰到一个asus的板子 也是充电口这里短路 割了半小时 还是没能搞定 后来放弃了 怕弄坏了赔钱 请问这个有什么秘诀吗?

网友:
这是电池充电短路吧

网友:
飞线飞的经典

网友:
牛逼的手术,叹服

网友:
这钱太容易赚了

网友:
妈呀,这也行。。。是我的话直接换板了

网友:
手工很不错,要再改改把电池接上,就绝对了

网友:
楼主,说说你是怎么修好的,那么一大快没了?????

网友:
擦 这个给力 了

网友:
这个客户用得起THINKPAD,居然还能接受当台式机用,看来经济不景气啊

网友:
烧的很严重呀。

网友:
管它怎么样,能修复点亮使用就是牛,客户接受就是好,收了钱就是高兴。

网友:
哈哈,楼主技术不错,割了那么大一刀

网友:
这样也能行??牛逼!!!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哎呀我擦,这客户也很快乐的看着自己的爱机变成这样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呀,我的天呀,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还好刮的是边上,要是中间什么地方估计飞线就多了

网友:
有钱赚大家都满意

网友:
电池能用就更原版啦!

网友:
以前见过拿锯子锯的 今天又碰到个拿刀划的 不知道还有啥新
花样

网友:
很不错的说,什么时候我也遇上一台试试手,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啊 这样也可以搞好
太有才了 PCB都漏基板了 还能修的好

网友:
这个烧了板的不好修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呀

网友:
这才是高手啊,既赚到钱也能让客户满意的。

网友:
又是一牛人!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