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白屏

楼主(2013-12-09):
GB1910L 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电源板高压部分坏了,弄了个独立的高压条,现在开机白屏,怎么去检测室驱动板问题还是屏幕电路问题,具体测电压怎么测

网友:
按键板的线我没有动,开机白屏,指示灯一闪灭了,有亮,屏幕是白屏,我想就是到屏幕排线的怎么测量,那组是多少伏,判断下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幕电路问题

网友A:
测主板的屏供电电压多数是5V,3.3V 主板屏供电正常的话,就看下屏上面的保险。还有你改高压条的接线再检查一下,地、供电、开关、指示灯一闪一闪,接信号线后,是不是还是这样,两组输出电压都测量下,不带负载,与带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主板的屏供电电压多数是5V,3.3V 主板屏供电正常的话,就看下屏上面的保险。还有你改高压条的接线再检查一 ...

屏电压测量具体是那几根线,电源板带负载的时候测5伏电压为5.0  12伏为12.6伏,另外接的高压板开关取的12v电压。

网友:
检查屏线各组信号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电压测量具体是那几根线,电源板带负载的时候测5伏电压为5.0  12伏为12.6伏,另外接的高压板开关取的12 ...

屏供电多数是在两头的,左边或者右边的你测量一下就知道了,你的高压板ON/OFF接的不对,直接接12V 是一直开启着的,肯定会白屏的

网友:
你把控制线接反了 ...调一下就好了......找不到的话,接屏供电上,至少不会一直白......

网友:
驱动板   主芯片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