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无CPU电压求助

楼主(2013-12-09):
戴尔1440机器,开机无反应,拆机测几大电感没有短路,无3V,5V待机电压,待机芯片51125烫手,测得8脚VREG3 对地短路,这个脚直接与EC链接,切断与EC的链接,不短路了,芯片也不热了,EC 用的是WPCE773,没有这个芯片,有一块料板上有个WPCE775,对比了一下两个芯片的脚定义,一样的, 代换,测量部短路了,接通之前断开的电路,通电有3.3伏了,但是还是没有3,5伏待机电压,拔了电源 ,再插上自动开机了,测量3,5伏出来了,可能这个机器要开机才有的吧,风扇转一会停了,有重复启动,一直这样循环,测几个电压都有了,只有CPU 没有电压,CPU 芯片用的是ISL6266A,测量20脚VIN 19.5V正常,22脚VCC 5V正常,48脚有3.3伏电压,44脚VR-ON 也有3.3伏,47脚CLK#EN也有3.3V,1脚PGOOD 无电压,23,,24脚ISEN1 ISEN2,无电压,没有头绪了,技术不佳,想请教一下还需要查哪些条件呢,外围没有短路的零件,MOS管也都正常,ISEN,是不是也是开启的信号,还有1脚的PGOOD这个也是需要高电平吗,

网友:
PGOOD 是CPU电源好信号吧.当CPU供电产生后由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OOD.换换芯片试试看下

网友:
你应该去学习些理论的东西,这样才能提高维修水平。

网友:
都没输出那来的ISEN1了

网友A:
测BOOT1-2   4.7v左右有没有,如果没有换芯片,如果有测上下管G极在开机时有没有瞬间方波(示波器测)。没有换IC,有查上下管是否正常,反馈电路元件是否损坏

网友:
ISEN不是开启  好信号是高电平

网友:
我觉得47脚应该为低电平

47是供电正常后发给时钟的开关信号。他现在供电不正常是高电平的,当供电正常后才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BOOT1-2   4.7v左右有没有,如果没有换芯片,如果有测上下管G极在开机时有没有瞬间方波(示波器测)。没有 ...

这里也可以测量下VID信号  电压,这个电压是在BOOT 端电压正常后出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BOOT1-2   4.7v左右有没有,如果没有换芯片,如果有测上下管G极在开机时有没有瞬间方波(示波器测)。没有 ...

这里要判断芯片有没发送瞬间方波到 上下管 G级 ,可以取下场馆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
查下PG过来的电路上的元件是不是有坏了的,有图纸查,不难

网友:
BOOT1和BOOT2有4.4伏的电压,37脚和39无电压,38.40.41.42.43,有1.05伏电压,CPU电压0.04伏,MOS管上管G极有0.04伏电压,

网友:
MOS管上管G极那只是一个驱动方波用万用表测量不准,用示波器测看看有没有波形,如果有说明芯片工作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没法测方波,芯片换了一个ISL6262A,还是和原先一样,没思路了,哪位大神帮忙

网友:
楼主修好了 说声 大家学习下

网友:
新手路过,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