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没有CPU电压

楼主(2013-12-09):
电流0.5A CPU电压没出来,换了供电IC还是没有。哪个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图纸有吗.看看CPU供电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A:
22K  33K 电阻坏掉。换掉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K  33K 电阻坏掉。换掉就OK

哪两个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两个电阻啊!

在CPU供电芯片边上。

网友:
CPU电源管理和EC你都换了 那几就是南桥了

网友(2014-01-25):
亲,方便问一下搞定了摸。我也有一台进水Y485,换EC后待机0.03A,感觉有点大,能触发,但上到0.035A掉电,拆了桥后待机0.013A。能告诉你的待机电流吗,谢谢。

网友:
查查CPU上一步的PWGOO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