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MOS管是P沟道还是N沟道,要如何判断

楼主(2013-12-09):
这PQ37和PQ38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两个都是FDS4435BZ八脚场管,你说是不是一样的呢?它们都是P沟道场管

网友:
保护隔离多数 用的是p管

网友:
很明显是仁宝的保护隔离,都是P管。

网友:
是P沟道的场效应管  简单的说 D极红表笔 s极黑表笔有组值 的为p  反向没有组织回答有误 请大家多多解答

网友:
具体要看它的导通条件,高电平导通的就是N沟道的,反之则是P沟道的。

网友:
楼住可以用万用表测 啊 红标比在S及 黑标在D及测的二极管数值则为n沟道的场馆 反之黑标在s及红标在D及测的二级管的就为p沟道

网友:
一看就是一样的mos管

网友:
管子的型号都是一样的,呵呵。能不一样吗?

网友:
对于这方面的知识  我确实也是个初学者 看不太懂

网友(2014-01-20):
PQ37、PQ38都是P沟道场效应管,封装形式一样,型号也一样。楼之所以发此贴,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一样的两个场管,那么PQ37是从D极输入,S极输出,而PQ38是S极输入,D极输出,这不是正好相反吗?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虽然场效应管和三极管有着相同的功能,但二者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即:同一场效应管的输入和输出端可以互换,至于怎么使用,就看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
P沟道场管,两个都是同一型号

网友:
学习中  学而不厌

网友:
型号完全一样,看引脚就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