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集显 )不开机与有时开机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3-12-09):
戴尔1440集显
板号:(AIbaUMA)
故障:不开机与有时开机无显示。
       客户送来时机器有待机,但不能开机,裸板检查发现EC(WPCE773LA0DG)的93脚AC_IN#为高电平(正常是低电平),其它条件都正常。
测ACAV_IN为低电平(正常是高电平),
ACAV_IN由充电芯片MAX8731AET13脚输出,测8731的22脚19V正常, 11脚3.3V正常,3脚3.2V正常,2脚1点几伏跳变不正常(正常是2.6V左右),补焊PR3220后13脚输出3.3V高电平,开机恢复正常显示正常。凉机后发现机器偶尔开机不显,电流跑到0.5A,显示时电流跑到0.8A,看样子好像不过内存,测量各个电压都有,时钟正常,连CPU复位、PG也正常,可知机器硬启动已经完成,为什么电流上不去呢?这时机器CPU应该开始寻址读取BIOS信息,
CPU复位在这里可以测到。
开机测BIOS的1脚有反应(没有示波器,数字表测),于是刷个BIOS无果。根据CPU是通过FSB跟北桥通信,北桥再通过DMI 跟南桥通信,南桥通过LPC跟EC通信,EC通过SPI跟BIOS通信,是不是EC有问题导致触发后不去读取BIOS,开始重焊一下EC无果,换掉EC后电流上到0.8A显示了,反复凉机试机都OK,装机结束维修。

网友:
楼主 靠的经验啊

网友:
嗯,应该先换EC

网友:
楼主说的太高深了,不懂,有空可要好好学学了

网友:
楼主看EC是不是因为南桥桥的线都不好查

网友:
为啥先干EC呀

网友:
手里刚好有一台修好了的1440    3.5V处进水 腐蚀严重 EC也烧了  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嗯,这就是没波的苦,但是楼主的经验还不错,首先考虑的就应该是EC

网友:
考虑到先易后难,同时该板EC在BIOS芯片的最前端,结果奸了它。

网友(2016-04-30):
可能换了EC两样一起好了有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