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2N液晶显示器眨眼睛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09):
此机每7秒左右黑1次,但马上又亮了。黑屏的同时电源指示灯也会熄一下,但5V,12V是正常的!灯管也一直亮着!

网友:
拔掉按键板测试

网友:
换个电源板试试吧

网友:
拔掉按键,不行就刷程序,再不行在查其他电路,从简入繁~

网友:
拨掉按键也会黑,但拨掉VGA线出“检查信号线”时就不会黑。

网友:
我也遇到过,大多是驱动板问题,也有按键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电路有没有虚汗

网友:
我感觉不像是按键问题、也不像是程序的问题,像是电源板反馈电路有元件不良了。换个光耦试试呀

网友:
驱动板程序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