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780LM-M2 复位灯2秒闪一下 复位电压也跟着跳变2.5-3.3

楼主(2013-12-09):
精英A780LM-M2主板 复位灯2秒闪一下 复位电压也跟着跳变2.5-3.3     开机所有供电都正常。

网友:
放电,刷BIOS,检查复位电路,检查AD线

网友:
先加焊下桥  看看行不行

这里桥虚焊的话,也会引起复位电压跳变的

网友:
建议加焊南桥  或者刷BIOS

网友:
刷bios  应该正常

网友(2014-05-24):
我·的也一样刷BIOS不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2014-07-08):
我的也是这样  外设全部拆掉  涛声依旧

网友(2014-12-14):
求问题  我的七彩虹板子也是这样

网友(2015-02-07):
我的CPU电压 全板没复位,客户说有时候能正常使用

网友(2015-11-02):
我碰到一块也是这样的问题刷BIOS好了  运气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