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集显主板,不亮跑7F,数字锁灯可用。

楼主(2013-12-09):
如题,好好的就坏了,这主板应该好修的,不过我不知道怎么修。换了PCI E的显卡也还是这样。

网友:
7F应该是亮机了,检查你的VGA接口吧,另外,数字灯是什么东西?

楼主应该是指键盘的NUM LOCK键盘灯
楼主应该是指键盘的NUM LOCK键盘灯
数字灯也是检测主板故障用的 ,就是带灯测试座

网友:
先把主板放电试试,不行就刷个BIOS。再不行 就加焊北桥...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 问题啊

网友:
打打VGA 13、14脚对地值,再者干北桥咯,这7F就已经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