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轿门电机控制板

楼主(2013-12-09):
朋友拿来的,专搞电梯售后的。拿到板子发现有动过几个地方,一个是高压侧电源管,基极的一个C2060三极管。另一个是二次LM317、光耦、7812,、7812滤波电容。

挂灯泡,通电“滋滋”声,电源有输出,由于是晚上正好看到尖峰吸收回路上有个电容630V103J的电容有火花,像静电一样打在板子上。看看周围灰尘,都是时间很长没有清理的,加上有点湿气,所以导电。
第一是朋友的尽点心,第二为了排除灰尘影响,把几个大原件都拆掉,顺面检测一下有没有坏的原件。下掉以后,管脚之间的灰尘太多。积累的很厚。拆掉以后,发现主电源管,基极和集电极的PCB板烧坏了,应该是长时间灰尘太多到点造成的。清理后测量各个其他原件都正常。通电还是有“滋滋”声。无语,测量主电容电压,*脏话*280V,干电容,拆掉电容测量后发现容量正常。好吧,一共三个电容,我先上一个,总可以把。上电晕了,还是有声音。在换一个,还是不行。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了。这时发现二次侧的一个25V1000UF电容股起来了。换上新的后测量电压,靠33V左右,再测另一组*脏话*50V左右,这不扯蛋的吗。电压怎么可能这么高呢,断电测量二次整流管好的。反馈电压正常呀。无奈我431换了,包括电阻。测量光耦的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然后我把开关管的基极的启动电阻还有电容也给换了,其实都是好的,为了以防万一,都换了。

通电,听到“啪”好了,挂了。换吧。(其实高压侧就这几个原件。简单的很。)在通电还是“啪”3连击,我伤心了,靠这么一个简单的电路怎么可能上去就烧呢,而且我是挂了灯泡。我实在无语,都仔细看过绝对没有短路的地方。此时的C2060已经全部牺牲,买吧。

损坏原件全部换上。本人有个习惯在装上原件时喜欢测下原件是否正常(无论是电阻还是电容)。在最后测量完好后往板子上插的时候发现了问题(这个管子之前说了是被人动过的)。发现光藕连接的不是C2060的基极。而是C2060的集电极。*脏话*,怎么可能呢。我看下PCB板上的图形。图形没有错。但C2060的三极管基极不是接的光耦,经跑线路,发现C2060装反了。但要对着PCB板上的图形符号是对的。确认无误后我把C2060三极管,转个头。然后通电试机声音消失,二次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维修到此结束,最终原因就是主电源管,基极的一个三极管装反了。不知道上家是找三极管代换没有注意脚位,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导致我最终爆了好多原件,其实很是很简单的一个电路,搞成这样爆了几个管子。伤心。本人没有整理直接上传,也是第一次,搞的不好,请大家见谅。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也是上家没有找到故障的原因。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图纸发上来,分享研究一下。

网友:
真实厉害啊这也能修啊

网友:
电梯的没有修过,楼主技术全面,学习了

网友:
其实没有什么,说白了就是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
这个我原来修好过2快

网友:
没有,高压侧其实很简单,主要是控制部分,是个小日本的控制芯片。型号给忘记了。没有研究他。

网友:
我这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