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迪克电路本维修MTLNK-01C

楼主(2013-12-09):
复杂的主板 还通过千M的网口进行传输,无语了!加油研究中!有分享一下维修思路的没?

网友:
原来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这个奇怪的主板是什么用的?

网友:
难道是延长器,分配器之类的产品

网友:
这是什么用的主板,没有见过

网友:
没看到过 是什么机器用的  是转接什么的机器???

网友:
我干...这也是主板吗????   在什么上面  取下来的

网友:
天朝的产物?

网友:
没有见到,都不知道做直么用的。。。

网友:
故障现象也不说明,做广告啊?这是数控机床的电路板?

网友:
这个主板是什么用的?

网友:
为什么我不可以回复

网友:
应该不是电脑主板之类的吧

网友A:
这个是沙迪克慢走丝线切割机床的一个驱动控制板,带通讯两个网口只用了一个。这个电路板我修好过十几片,不知你这片是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通电后 会自动复位一下,继电器自动跳两次 ,  正常的是跳一次!
你那边有维修好的经历吗?   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一起讨论一下  谢谢

网友:
没见过啊,楼主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沙迪克慢走丝线切割机床的一个驱动控制板,带通讯两个网口只用了一个。这个电路板我修好过十几片,不 ...

怎么不见回复了  速度滴

网友:
现在新款的MTIKE   在嵌入式IC上面都加了散热片  好像是设计的问题  现在都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