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烧鸡大法小白看爆裂的电容也上传图片看大家能看出不?内附E430图纸和BIOS

楼主(2013-12-10):
今天的主角是E430同行拿来的 ,先将电流表调到19V稳压,有待机电流接着按开关键没反映不触发,果断拆机还是习惯看看有没有有人为因素摔、压、进水 、缺件 击穿烧毁芯片 有没有维修历史如BGA加焊痕迹。从这机器上没有以上问题,先量下电压,掺了3v5v都没有,
心想短路了把?经过一轮测试果然短路的,公共点19V短路受保护导致3v5v没有,全板基本都短路, 因为师傅说过烧鸡发有一定的风险,还有没技术含量,所以没把烧鸡法马上用上,目测没有发现异样开始量 开始拆途中拆了mos,供电芯片,电容,一番折腾不住把电容,供电芯片,mos都装上去用烧鸡法把它烧出来,先把电流表电压调到最底,然后短接公共点 19V电压慢慢挑大,电压最好不要超3.3,大约调到了2.4左右停下来开始摸板,数秒过去了摸到了在CUP屁股旁边有电容发热果断拆下,在用万能表测不短路了,接着上点上U触发了显示了 注意裸板测试把散热片放到U上,还有坏电容图片大家看得出来裂了吗 认真看白色哪里裂开了。最后不忘了给客人清尘图纸!!!! 联想E430

联想E430 LA-8131P_R06_20120106-CR-NVIDIA-B.pdf

网友:
一般进水机器都先把板子洗干净 在上BGA台烘干一下 然后再用表笔测,最后在一个一个的元件排除 烧鸡法一般很少用  除非实在找不到短路点了 再放低电压和低电流烧鸡

网友:
楼主生意好呀,半夜还在加班

网友(2014-12-21):
烧鸡法,最好要把CPU拆下,,尤其是G470的机子

网友:
本人经常用烧鸡大法,很好用的。